ISD1100/1420

楼主(2009-02-26):
ISD1100/1420
各位兄弟,我现在有块电路板,AT89C52单片机 与 ISD1110 语音芯片相片相连接,其中 ISD1110 只有A0、A4、A6、
A7、PLAYE 与 AT89C52 连接,请问怎么样才可以根据需要把语音芯片中的某段语音播放出来。万分感谢!
芯片
语音

网友A:
仔细看芯片的手册,给个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各种各样的命令都给了,可是就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函数
void PlaySound(uchar nAddr);

网友C:
一般 流程 可以这样:
录音:1.设置为录音状态 2.指定地址 3.使能脚拉底 进行录音 4.使能脚拉高 停止录音(此时一般会在本语言段插入一个结束标志 不知 你这个语言芯片 有没有)
放音:1.设置为播放状态 3.指定你要播放的音频的地址 3.使能拉底 播放(若遇到结束标志 表明此段播放完毕)

网友D:
1、电源是否正常;
2、硬件电路有没仔细检查;
3、控制信号的时序是否正确;
4、命令次序;
5、还有,是否确定IC内部一定录了声音?
主要就这几方面,逐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