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更新内核问题(eboot logo)

楼主:
系统:wince 5.0 CPU 三星2450
目的:用户实现更新开机画面。
        方法一:把bootlogo.bmp写到nand的某一块,然后eboot去读,我还没有想这个
        方法二:在电脑上把bootlogo.bmp通过工具转换成rm.bin(已经完成),然后拷贝到用户区nand,下一步就是在wince上实现更新rm.bin(其实这个和更新内核是一样的道理)。我只需要把rm.bin像用DNW一样,写到nand的某块(比如第9块),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不知道我的有什么问题,系统运行没有报错,但是也没有成功。问题是dwImageStart和pcharbuff是不是对应的,也就是是不是WriteRawImageToBootMedia能接收pcharbuff,pcharbuff应该是虚拟内存,dwImageStart是不是物理内存呢。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大家帮我看看,问题解决了,我会整理发在我博客里面供大家参考。

PVOID pcharbuff;
viod main()//先用这个做过例子其实都是我弄了一个驱动,在驱动层实现的,这里应该是个IOCONTROL
{
Readimagefrombootmedia( );
WriteRawImageToBootMedia((DWORD)pcharbuff, bootFile1.length, (DWORD)pcharbuff);

}
BOOL WriteRawImageToBootMedia(DWORD dwImageStart, DWORD dwImageLength, DWORD dwLaunchAddr)
//主要是利用FIL里面的擦除、同步、读写。完成把dwImageStart开始的数据写到nand的某块,dwImageStart看了一下里面的参考代码,都是

0x80200000,这个应该是物理内存了吧?我想利用这个写函数实现写如nand。我认为主要问题就是这个dwImageStart
//pLowFuncTbl = FIL_GetFuncTbl();pLowFuncTbl->Read、pLowFuncTbl->Erase、pLowFuncTbl->Write、pLowFuncTbl->Sync
{
  ......
  .......
}

BOOL  Readimagefrombootmedia( )
{
      HANDLE hFile;
      DWORD  dwErr ;
      LPDWORD  nBytesRead=0;
      BOOL bSuccess=FALSE;
      pcharbuff=(char *)malloc(0x100000);

      hFile   =   CreateFile(
                                       _T( "\\PocketMory1\\res.bin"),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

        if( hFile  ==INVALID_HANDLE_VALUE )
                {
                dwErr   =   GetLastError();
                RETAILMSG(TRUE, (TEXT("CreateFile  failed ,GetLastError=%d\r\n") , dwErr));
                }

        dwSize = GetFileSize (hFile, NULL) ;

        if(!ReadFile(hFile, pcharbuff, dwSize  , nBytesRead , NULL))
                {
                RETAILMSG(TRUE, (TEXT("ReadFile  failed \r\n")));
                }

        RETAILMSG(TRUE, (TEXT("-Readimagefrombootmedia\r\n")));

          return TRUE;

}

网友A:
别人的QQ留言,摘录过来:

看你的程序好像是应用层的,调用驱动里的 FMD_WriteSector,但是需要修改下驱动, 因为正常wince驱动里 那一块区域是被锁定的,否则就被分区了。
WriteRawImageToBootMedia  不过这个函数我的eboot里面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从eboot里面弄过来的)

FMD_WriteSector很多地方都有 boot 和 bsp 里面应该都有的。应用最好是通过调用驱动里的函数来写flash
如果直接把这段代码搬到应用里还要先做初始化的工作 就是FMD_Init 里面的工作

网友:
应用层做也是可以的,可以借助文件系统。
不过麻烦的是在应用层需要把NANDFLASH的驱动基本要重新一便,包括很多跟芯片相关的定义,有点晕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的QQ留言,摘录过来:

看你的程序好像是应用层的,调用驱动里的 FMD_WriteSector,但是需要修改下驱动, 因为正常wince驱动里 那一块区域是被锁定的,否则就被分区了。
WriteRawImageToBootMedia  不过这个函数我的eboot里面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从eboot里面弄过来的)

FMD_WriteSector很多地方都有 boot 和 bsp 里面应该都有的。应用最好是通过调用驱动里的函数来写flash
如果直接把这段代码搬到应用…

的确如此,我去年就是这么做的,我的博客flash标签下写了文章。我是做了 wince ghost的初级版本而已,不过和楼主所说应该一致。

网友:
帮顶下  不用开帖了

网友:
感觉通过应用层写会有问题吧!因为wince里不会把flash所有的空间都开放给应用层使用,而且因为文件系统的管理,你每次修改的图片文件未必都放在同一个物理地址,这样的话在eboot里读取图片会增加困难的吧。还是要使用底层驱动程序将图片文件写到一个固定的位置,这样方便eboot读取。

网友:
楼上,我就是要把nand用户区的图片写到nand的保留块中,要做的就是这个,但是要在应用层实现,而不是底层

网友:
如果直接在应用程序里调用createfile,那么在eboot里就也要实现文件系统,因为必须以fat格式查找nandflash分区中的文件,这样难度要增加很多。可以修改下FMD的驱动,初始化你所需要的nandflash用户区,然后直接在应用程序里调用驱动程序提供的功能,将图片文件写到nandflash用户区,这样在eboot里只要在nandflash用户区固定地址调出图片数据显示就可以了,这样来的简单些。

网友:
先谢谢楼上和回复的朋友们。不知道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还是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先说一下我的意思。我先把图片通过一个工具转换成了rm.bin格式(这个就和nk.bin很类似了,我已经完成这个),在我的eboot里面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功能:通过DNW软件、USB下载rm.bin文件到nand的第10块(放在保留块就可以),下载成功之后,系统重庆,我的eboot已经实现了从第10块读取图片信息(即rm.bin文件),就会显示新的开机logo,但是,上面的操作需要串口和USB,我就要在wince系统起来之后,通过应用程序实现上面的过程(我认为这个就是更新内核的精简形式)
rm.bin文件存放在nand(就是系统起来之后我们看到的nand 盘符那部分),现在我就是要把rm.bin文件直接写到nand的第10块,通过应用程序完成。我用的是2450,就是不知道用那些nand读写接口,才接触这些,所以比较菜,嘿嘿

我是在驱动里面做了一个假驱动,来开放完成上述操作的接口。BOOL  Readimagefrombootmedia( )就把rm.bin文件找到,并且读到虚拟内存pcharbuff,然后把pcharbuff开始的数据在写到nand的第10块。
我认为我的问题在后面,Readimagefrombootmedia(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LZ的思路我觉得没有问题,wince起来以后,可以通过文件系统从U盘里把图片文件读到内存里,然后把内存里的内容写到指定nandflash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思路我觉得没有问题,wince起来以后,可以通过文件系统从U盘里把图片文件读到内存里,然后把内存里的内容写到指定nandflash位置。

可以通过文件系统从U盘里把图片文件读到内存里,我的代码是不是没有问题?内存里的内容写到指定nandflash位置。我就是这个没有实现,2450用的whimory,不知道用哪些,正在看,做过的给个指点,嘿嘿

网友:
很想结贴,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会记得结贴给大家分的!

网友A:
pcharbuff=(char *)malloc(0x100000);分配这么大的虚拟内存,(ReadFile(hFile, pcharbuff, dwSize  , nBytesRead , NULL)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arbuff=(char *)malloc(0x100000);分配这么大的虚拟内存,(ReadFile(hFile, pcharbuff, dwSize  , nBytesRead , NULL)不会有问题吧

直接用malloc分配1M空间应该会失败,用文件映射CreateFileMapping可以的。

网友:
使用方法1比较好,我在PXA270平台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harbuff=(char *)malloc(0x100000);分配这么大的虚拟内存,(ReadFile(hFile, pcharbuff, dwSize  , nBytesRead , NULL)不会有问题吧

直接用malloc分配1M空间应该会失败,用文件映射CreateFileMapping可以的。

嘻嘻,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分配空间可以,我做了下面的试验,成功。谢谢了。本来认为就是没有问题的,昨天突然想了一下没有验证,又验证了一下,哈哈。现在问题就是写入nand

hFile   =   CreateFile(
                                       _T( "\\PocketMory1\\res.bin"),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
             hFile1   =   CreateFile(
                                       _T( "\\PocketMory1\\res1.bin"),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CREATE_NEW,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
dwsize = GetFileSize (hFile, NULL) ;
pcharbuff=(LPBYTE)malloc(0x100000);
if(!ReadFile(hFile, pcharbuff, dwsize  , &nBytesRead , NULL))
                {
                RETAILMSG(TRUE, (TEXT("ReadFile  failed \r\n")));
                }

        if(nBytesRead==dwsize)
                RETAILMSG(TRUE, (TEXT("ReadFile  successful \r\n")));
        else
                RETAILMSG(TRUE, (TEXT("ReadFile failed \r\n")));

        bSuccess = WriteFile(hFile1, pcharbuff, dwsize, &writelen, NULL);    /* 将数据写入文件中 */
        if(bSuccess==TRUE)
                RETAILMSG(TRUE, (TEXT("WriteFile  successful \r\n")));
        else
                RETAILMSG(TRUE, (TEXT("WriteFile failed \r\n")));

       CloseHandle(hFile);
       CloseHandle(hFile1);

网友:
学习下。分配大内存,一定要检查下是否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