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打印机要用什么层次的函数存取?

楼主:
    我有一台USB打印机,只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有一个“XX Inc. Color Printer.”,其他节点下并没有发现此设备,请问,此设备属于哪一类USB设备。为什么我用HID控件侦测不到此设备的插拔呢?
     我使用客户的程序,发现可以使用打印机。通过捕捉,发现是使用CreateFile函数。难道要用如此底层的API吗?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确信不是“usb转串口”的驱动?USB协议有“打印机”这类吗?以前还真没接触过。
抓CreateFile,能抓到参数吗?
这个不算底层了,这本来就是系统提供的流驱动的应用接口。

网友:
  的确不是USB口转串口的。CreateFile比较底层啦,需要查找GUID,PipeName,再读写。
  我以前写过一个应用程序,有高级函数:有自己查找设备的函数,也有读写函数。现在,这一层得自己写了。
  哎!命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