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O音频驱动问题 mixer

楼主:
小弟最近在弄AUDIO 里面的mixer。。我的音频驱动模型是wavedev2.但是我把mixerdrv整到里面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8K采样的文件透传到底下也没有变成44.1K.就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试着去做一些打印。。我在wav_IO_control IOCTL_mixer_message这个地方打印。。什么都没有打出来。。。
想问下。。做这个mixer是要注意什么问题。。我在注册表中将samplerate置成了AC44.

还有。。我以前以PDD/MDD模型做的驱动他就是可以的。。。mixer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wav_IO_control IOCTL_mixer_message打印什么也没有出现。。。。就不明白了。。mixer跟这一截代码不相关联吗?

请大哥指教啊

网友:
自己顶

大虾们进来关注下啊

网友A:
CE里面带的Wavedev驱动也是MDD/PDD的吧
不过也没有仔细研究过mixer
你做mixer只是为了改变采样率吗?那驱动里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里面带的Wavedev驱动也是MDD/PDD的吧
不过也没有仔细研究过mixer
你做mixer只是为了改变采样率吗?那驱动里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我的mixer不只是为了改变采样频率。。。还要让我能打开多个设备。。一个设备可以支持多个流。。。。

wavedev2不是MDD/PDD模式的。。在CE6里面有源码。。。但是不知道。。把代码加进去之后还要进行什么设置

网友:
wavedev2难道没用到\PUBLIC\COMMON\OAK\DRIVERS\WAVEDEV\MDD目录下面的代码?
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我想它的架构不会有大改变吧

网友A:
看了一下,wavedev2还真没有用到MDD下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wavedev2还真没有用到MDD下的代码

大哥能帮忙看下吗????你有研究过就算是MDD/PDD的mixer部分真的是起了作用的了吗????。。。我有跟踪过代码,但是发觉一点都没有调动过mixer部分的代码。。。能帮忙看下这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