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下实现SDHC的问题(2440)

楼主:
背景:随着现在大容量卡的普及,小容量的卡反而比较难找了。在loader菜单下使用SD卡进行系统升级应该算是最快捷方便的了。但当你拿着一张大容量卡,loader却无法识别的时候,就尴尬了。看来卡不一定容量越大越好啊!

问题描述:现在在EBOOT中加入了支持SDHC的相关代码,经过测试,4G以下(已测过的有4G,2G,1G,512M),包括4G的卡都可以正常识别和进行读取,升级系统。 但是在使用8G的卡进行测试时,却发现readblock函数读到的数据基本全为0.卡的初始化阶段看上去也是正常的,CMD顺序如下:
CMD0->CMD8->CMD41->CMD2(获取卡的基本信息打印出来都是正常的)->CMD3(RCA地址正常分配)->CMD7(选中卡)->CMD6(4线方式)->CMD17(读取第0个block,大容量卡的block大小固定为512字节大小,传入size参数也是以block为单位。)

4G卡:CMD17读取到的数据正常.
8G卡:CMD17读取到的数据基本全为0.(试过两张8G的卡了)

不知道4G的卡和8G的卡有什么区别呢?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可能会是啥原因呢?

网友A:
好像有一个CMD7的指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个CMD7的指令吧!

有执行过CMD7指令的。上面的指令序列里面,有执行到。

网友B:
我也在做SD卡,遇到一大堆问题,楼主的SD 的Clock是多少的,我现在设置FULL SPEED 读数据可以读出来,设置DEFAULT SPEED 读出来全是 0.
还有查找文件的时候,相同情况下 10次才能找到1次,同样的代码。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SD卡,遇到一大堆问题,楼主的SD 的Clock是多少的,我现在设置FULL SPEED 读数据可以读出来,设置DEFAULT SPEED 读出来全是 0.
还有查找文件的时候,相同情况下 10次才能找到1次,同样的代码。郁闷死了。

我的PCLK=50MHZ,SDCLK=50MHZ/(5+1).
我也换过其它好几种CLK试过,4G以下卡还是能正常的读取,就是8G的有问题。

网友:
自已顶一个啊。。。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帮你顶,我现在读到的数据也全是0,SDIDSTA 寄存器的值一直是 0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