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IP地址的路由问题(非独立IP)

楼主:
现在的IP地址已经不够用了,但是依然可以使用非独立的IP地址来访问网络。
例如我的IP:10.15.1.79[mask:255.255.0.0],这个应该肯定不是独立IP了。
如果我要给外网发送一个IP报(140.252.0.1),可以判断是外网,就可以通过默认路由转发这个IP报。但是这个地址如何回复信息给我呢?
我的IP是非独立的啊,而且或许网络上还有一个地址和我的这个IP地址是一样的啊。

网友A:
首先路由器要有至少一个独立IP,当内网某个IP的某个端口向外网发送数据时,路由器上的NAT功能会自动分配独立IP的一个端口,与内网的IP和端口建立映射,外部收到的地址就是映射后的独立IP和端口,当外部向该IP和端口发送数据时,NAT再把数据转发给内网中对应的IP和端口。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NAT,了解更多信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路由器要有至少一个独立IP,当内网某个IP的某个端口向外网发送数据时,路由器上的NAT功能会自动分配独立IP的一个端口,与内网的IP和端口建立映射,外部收到的地址就是映射后的独立IP和端口,当外部向该IP和端口发送数据时,NAT再把数据转发给内网中对应的IP和端口。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NAT,了解更多信息。

谢谢!
NAT是什么东西呢?IP层本身没有端口的概念吧,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是我的“对外开放”只能局限在可以使用端口的协议TCP UDP等了,对吗?

那么如果我想开一个http服务默认80端口,通过这样的路由别人还是没有办法找到我了,是吗?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让别人访问我的没有实际IP的服务?

网友:
我的意思是问,如果使用NAT,经过静态配置之后,是否就可以通过访问独立IP的一个特定端口,间接的访问到我自己开放的80端口web服务?
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在路由器端设置,否则别人是无法访问我的服务了,对吗?
如果我想让别人访问还有什么变通的方法可以不通过路由设置实现吗,因为我没有路由设置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