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2440,一般用什么软件来烧写.hex文件到flash里面?

楼主:
arm9 2440,没有加载操作系统。想烧写.hex文件到flash中,一般用什么软件?
我以前弄arm7的时候用的是flashpgm,感觉挺好用的,就是版本低了点(2.2.4的)没有2440相关的.ocd文件,在哪能下到更高版本的flashpgm?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可以用在2440上的flash烧写工具吗?
谢谢!!

网友:
why hex?

我少写bin

这个估计要我们自己解析文件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y hex?

我少写bin

这个估计要我们自己解析文件才行哦。

做的东西是从单片机上移植过来的,以前一直都是烧写hex文件,就想找一下有没有能往2440的falsh里烧写hex文件的软件,
我试试看烧写bin文件行不行。

网友:
用jtag口啊fjs2440

网友:
sjf2440三星的,网上貌似还有做了界面的版本,可以自己去找找

网友:
你的hex文件是怎么折腾出来的?不会是你原来的单片机上用的吧。

网友:
hex文件是用ADS生成的。
之前一直想着去烧hex文件,看来烧bin文件的多些啊,我也烧bin文件吧。
用SJF2440烧挺简单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