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研华PCL-818采集卡在ACME II工控机上无法识别

楼主:
由于手上的ACME II工控机是02年左右购置的(之前装的是DOS系统,现在想升级为windows 2000系统),由于年代久远,手上已没有相关驱动光盘。
在装完windows 2000系统后,用EVEREST硬件识别工具识别系统的所有硬件,然后在驱动之家下载了所有相应的驱动(包括主板、显卡、声卡、网卡等),成功安装完这些驱动后,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已无未识别硬件。。。
但当在空闲ISA插槽中插入研华PCL-818采集卡,并安装相应驱动(Device Manager和32bitDLL驱动)后,发现通过配置Device Manager无法采集到PCL-818的电压输入信号(估计是硬件未被成功驱动),更换成其它ISA插槽亦是相同结果,不知何故???
后将该PCL-818采集卡插入研华原装工控机进行测试,发现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即采集卡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各位前辈:
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造成ISA设备无法被正常识别呢???
(1)由于我装的主板驱动是从驱动之家下载的,而不是厂家原装提供的,会有影响吗???
(2)ISA插槽的使用需要驱动吗???我发现工控机的母板也是通过ISA插槽插在底板上的,它既然都能正常工作,说明ISA应该是能成功驱动的啊,为什么我的PCL-818会无法识别呢???

网友:
呵呵,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同行。。。。
ISA的板卡安装驱动的确比较麻烦,你的IRQ设置是否正确?BIOS里面有一个选项也要设置一下,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认为是硬件冲突的原因,重点查看IRQ和地址。ISA它不像PCI会报错。

你最好去研华的官方网站去下载一下你的机型的主板驱动来安装一下。

网友:
ISA的卡可以不要驱动,直接读写端口,还方便灵活不少。

网友:
Windows2000下,直接写端口不方便,何况研华已经提供了动态连接库,稳定方便。

网友:
我从来都不用它们的驱动,直接读写口很好的,而且占用的资源也少。

网友:
呵呵,您是高人
您是使用什么语言来读取的?

网友:
WINDOWS 98/2000/XP

网友:
使用WinIO来读取?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我的BIOS中的IRQ都是默认配置,好像是自动分配的(Auto),不知这样设是否有问题???
采集卡地址设置为300,且通过系统信息可以查询到300-31F地址确实是分配给ADS818S的。。。
但测试发现还是无法采集到任何电压信号...

网友:
真是有点搞不清头绪了...
在采集卡及Advantech Device Manager上配置如下:
地址:200
中断:7
DMA: 3
在系统的BIOS中配置如下:
IRQ-7 Legacy ISA
DMA-3 Legacy ISA
但奇怪的是仍然无法采集到数采仪的数据。。。

网友:
我明天帮你研究一下。。。

网友:
你有说明书吗?去搞个说明书来看看??

网友:
打了研华的客服电话,把我的操作步骤告诉了研华技术人员,他们也觉得这样配置不应该会有什么问题的。。。按他们的要求:更换了地址、更换插槽均无法解决问题。。。。
难道是ISA插槽的问题?我现在没搞清的是工控机的底板想要正常运行是否也要有相关驱动呢???

网友:
[继续测试]
测试环境:
两台ACME工控机,选用相同型号的底板,但其中一台工控机采用IB820 CPU板,另一台采用IB840 CPU板,测试同一张研华PCL-818采集卡

测试结果:
(1)采用IB820 CPU板的工控机似乎认不到PCL-818采集卡,即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无法取得AI输入;
(2)采用IB840 CPU板的工控机却很容易就识别出了PCL-818采集卡,即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成功取到了AI输入电压;

越来越晕了,更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纠结,我的工控机是PCA-6006LV的主板,没有用过楼主说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