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怎样‘横屏’转‘竖屏’

楼主:
我用的是2450,问一下LCD横屏转竖屏,驱动程序里除了在头文件处修改分辨率外,还要修改什么地方呢?

我只修改了头文件处定义的分辨率的情况下,屏幕变窄了(部分屏幕黑色没图象),竖直方向靠下的部分没被显示出来。

不知道在哪(几)个文件里的函数里修改能实现真正的‘横’转‘竖’的效果呢(就是LCD刚好被竖屏桌面填充完整)。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gdi直接支持屏幕旋转,不需要该驱动。
当然了,在驱动中旋转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有对应的API接口!!!

网友:
修改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多次出现的问题

如果能总结一下多好啊!

网友A:
在头文件定义Rotate,在SOURCE里添加Rotate=1,s3c2410x_lcd.CPP中改成下面这样
#ifdef ROTATE
        m_iRotate = 90;
        SetRotateParms();
#endif //ROTATE

其他地方不用改了

网友:
重写软件。

网友:
最好修改驱动
要不做应用的会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头文件定义Rotate,在SOURCE里添加Rotate=1,s3c2410x_lcd.CPP中改成下面这样
#ifdef ROTATE
m_iRotate = 90;
SetRotateParms();
#endif //ROTATE

其他地方不用改了

我记得 不只这2 个地方要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头文件定义Rotate,在SOURCE里添加Rotate=1,s3c2410x_lcd.CPP中改成下面这样
#ifdef ROTATE
m_iRotate = 90;
SetRotateParms();
#endif //ROTATE

其他地方不用改了

我记得 不只这2 个地方要改吧。

至少在2440下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
可以直接重写LCD的驱动,把LCD缓冲区的数据看成二维矩阵,做矩阵旋转之后写进buffer就好了,这个方法比较笨,但是肯定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驱动支持旋转的话  只需要在注册表中改一下就可以了在注册表中寻找

; Settings to rotate the screen by 0 degrees clockwise upon downloa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 改成你要旋转的角度  90  180 等等

网友:
注意是 16进制  如果90度则为5a

网友:
严重支持楼上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头文件定义Rotate,在SOURCE里添加Rotate=1,s3c2410x_lcd.CPP中改成下面这样
#ifdef ROTATE
m_iRotate = 90;
SetRotateParms();
#endif //ROTATE

其他地方不用改了

我记得 不只这2 个地方要改吧。

至少在2440下这样是可行的

我记得我以前改2440的时候 还加了句
((GPESurfRotate *)m_pPrimarySurface)->SetRotation(m_nScreenWidth, m_nScreenHeight, m_iRotate);

网友D:
我的显示屏是480*272的。
我修改了注册表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中"Angle"=dword:0值,改成a5(90度)。屏幕是旋转了90度,但屏幕的下半段(应该是273--480像素段)被刷到上半段去了,就是下半段与上半段重叠了,而273--480像素段显示黑色没有图像。想问一下应该要修改哪个参数??

另外想问一下:
#define SHP430_HOZVAL
#define SHP430_LINEVAL
#define LCD_WIDTH
#define LCD_HEIGHT
#define LCD_XSIZE_TFT
#define LCD_YSIZE_TFT
上面这几个宏定义都分别表示显示屏的哪个参数??谢谢

网友:
看看驱动程序怎么实现的吧,从修改驱动入手是最好的办法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屏是480*272的。
我修改了注册表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中"Angle"=dword:0值,改成a5(90度)。屏幕是旋转了90度,但屏幕的下半段(应该是273--480像素段)被刷到上半段去了,就是下半段与上半段重叠了,而273--480像素段显示黑色没有图像。想问一下应该要修改哪个参数??

另外想问一下:
#define SHP430_HOZVAL
#define SHP430_LINEVAL
#define LCD_WIDTH
#define LCD_HEIGHT
#define LCD_XSIZE_TFT
#define LCD_YSIZE_TFT
上面这几个宏定义都分别表示显示屏的哪个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