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或是U盘的物理扇区为什么有时前四个字节会被系统写成RRaA?

楼主:
我通过我写的过滤驱动程序向U盘的物理扇区写入一个标识,是从第一位开始写的,例如“asdd12344”但是有时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标识前四位会变成"RRaA12344",我可以肯定这个不是我写进去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前面三个字节会放一条跳转指令,看看是不是

网友:
跳转指令?
跳转到那里?

网友:
看文件系统的知识

网友:
不明白
谁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我是来看LZ头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LZ头像的。

gsymichael大哥,太搞了吧!!

跳转指令是前三个字节,是EB 58 90 ,跳到DBR的os引导程序(在DBR的相对地址为0x5A开始,共42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