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nk.lib在哪里有

楼主:
在 windows ce 6 里编译一个应用程序,提示: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reateSemaphoreA
在msdn上查到要CreateSemaphore在nk.lib,但是nk.lib怎么都找不到,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自己解决了

网友:
在如下文件夹下L
\WINCE600\OSDesigns\S3C2440\Wince6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

S3C2440为工程名

网友:
lz好强,这么快就解决了,不给顶贴的机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如下文件夹下L
\WINCE600\OSDesigns\S3C2440\Wince6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

S3C2440为工程名

我怎么在\WINCE600\OSDesigns\ 下只有tempWorkSpace的,没有其他文件夹。
难道是我在new project 的时候路径不是\WINCE600\OSDesigns\引起的?
那我在我的工程文件夹下也没看到有nk.lib 。。

谁能指点下? 谢谢!

网友:
链接 coredll.lib corelibc.lib, 通常的api都在里面.

网友: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