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DMA中断在什么时候产生?

楼主(2009-04-28):
弱问:DMA中断在什么时候产生?
如题,是在DMA请求到来时产生DMA中断还是DMA的计数器减到零时产生?
计数器

网友A:
我用的开发平台是S3C2443,有六个DMA通道。

网友B:
google "DMA中断"

网友C:
应该是计数器减到0,也就是传输块数据完成时,产生中断,通知CPU去处理!

网友D:
有多种DMA中断方式,有的是传输完成时产生中断,有的是传输一半或还剩余多少的时候产生中断。和DMA控制器有关。

网友E:
无论收发,一般都是在 dma 计数器递减为 0 时产生中断,通知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