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烧写时出现了 don't support raw image 是什么情 ...

楼主(2010-03-22):
wince 烧写时出现了 don't support raw image 是什么情况???
wince 烧写时出现了 don't support raw image 是什么情况???
support
wince

网友A:
估计是NK太大了

网友B:
NK的大小等有问题,默认NK限制在32M,详细地看下输出这句信息的函数里边,EBOOT中,多加些打印信息。

网友C:
恩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我都还没有到那 一步
在按 “U”之后,进入加载“.bin”之前就出错了
就是还没有等到加载NK那一步

网友D:
是不是UbootReadData函数有问题??

网友E:
已经解决了
在烧写eboot后需要重新启动一下开发板就可以了,然后在烧写winc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