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硬件编解码的一点疑问?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硬件编解码之前的数据是什么格式或者封装的?之后应该就是H.264,MPEG-4之类的吧。之前呢?通过以太网接口的以太网数据帧(应该包含视频流的)能直接通过硬件编解码进行播放吗?
还有TV-in,进来的是什么数据?那个接口是接什么的?
TV-OUT,出去的是什么数据?这个接口又是接什么的?
好像6410提供的只是DEMO测试,有没有哪家的板子提供这方面的驱动源码呢?

网友:
友坚的板板有,可以在他们公司主页上得到技术支持的电话……

网友:
还有TV-in,进来的是什么数据?那个接口是接什么的?
TV-OUT,出去的是什么数据?这个接口又是接什么的?
可以直接接电视机的那种信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TV-in,进来的是什么数据?那个接口是接什么的?
TV-OUT,出去的是什么数据?这个接口又是接什么的?
可以直接接电视机的那种信号,呵呵。

你试过吗?直接电视机的数字高频头过来的信号不需要处理直接能进行实施播放吗?
如果用6410进行上网的话,能打开一些视频网站的视频吗?
是否需要另外的处理呢?

没有,只是了解过,前几千海鸥不是发了个帖子嘛,以前我以为没有驱动,原来是在显示驱动里面的。
我有几个朋友做这个的,他说就是接到电视机那种做监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TV-in,进来的是什么数据?那个接口是接什么的?
TV-OUT,出去的是什么数据?这个接口又是接什么的?
可以直接接电视机的那种信号,呵呵。

你试过吗?直接电视机的数字高频头过来的信号不需要处理直接能进行实施播放吗?
如果用6410进行上网的话,能打开一些视频网站的视频吗?
是否……

哦!海鸥的帖子我正在关注中,这么说驱动是提供的,接口他应该有手册,或者文档提供了一些接口出来!现在这块的驱动我不用关心了,这样就简单了许多!只需要只关心进出的数据格式,按照你的意思,出去的话应该没有问题,都是自动编码好的。进来的呢?以太网数据帧数否需要先解析再TV-IN还是不需要解析直接TV-IN呢?这个问题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