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单片机的情况下,只有仿真调试器,能否用Keil uVision3通过仿真调试器进行仿真呢?

楼主:
在没有单片机的情况下,只有仿真调试器,能否用Keil uVision3通过仿真调试器进行仿真呢?如果不能的话,在没有单片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编程仿真呢?欢迎大家给予小弟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能用Keil uVision3通过仿真调试器进行仿真,不过要看你仿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Keil uVision3通过仿真调试器进行仿真,不过要看你仿真什么。

进行一个FFT的算法,然后看一下运行的结果!能实现吗?

网友A:
FFT的算法与仿真有什么关系,你用到单片机的什么硬件了吗?

网友:
本来很多51仿真器都是不需要单片机的。它用个插针,插在原本插单片机的地方。代替单片机来仿真。。。。只要你的代码没错,硬件没错,代码,变量等各方面不会超过你所选的单片机,就不会出问题,不管你什么算法。对于CPU来说,只不过是一些0,1之类的东西。

网友:
直接选Use Simulator 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T的算法与仿真有什么关系,你用到单片机的什么硬件了吗?

A/D采样 就是虚拟的模拟一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一下处理!看看运行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
可以软件虚拟仿真的,或者用protues,可以跟keil组合进行仿真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看看你的FFT算法结果,直接在软件上方针即可。

网友:
我比较喜欢实打实的防真,这要才真实

网友:
51 仿真器自带编译环境吧,

网友:
你可以用keil uVision与Protues的联机调试啊

网友:
完全可以!我用的就是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