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系统下如何编写服务程序

楼主:
各位eeworld的朋友,最近小弟在弄WINCE,想在WINCE下写服务程序,使的开机启动服务,为PC机与WINCE通讯(通过网络)提供相应的服务,我想找个Demo程序,听说和流式驱动写法相似,请大家为我提供相应思想或者实例程序,谢谢了!

网友:
为PC机与WINCE通讯 这个BSP一般都是给提供驱动的 应用程序做的比较多 要调用API函数就行了
如果想整驱动 参考CS8900或者DM9000的吧

网友:
为PC机与WINCE通讯
这句话,不大明白?LZ给出具体的功能点是什么,,,如网卡等

网友:
就是有一个ARM+WINCE平台,它通过网卡,用网线接到一个局域网内去,那局域网内的任何PC电脑可以通过PC上的软件(我写的)与WINCE平台中的服务程序通讯,把PC上的文件传送到下面。意思就是写服务,就像WINDOWS样的服务程序。我不想直接做个独立进程来为我的PC电脑服务,想写服务(DLL),就这个意思。

网友:
我也有这方面的项目,共同努力…

网友A:
和流驱动一样,简单的服务程序可以直接当作流驱动挂到device.exe上,如果比较复杂,且想利用sevice.exe的一些增强功能的话,就挂到service.exe上
如果lz对服务的不是很了解的话,直接做成“流驱动+device.exe+上层ap控制”最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流驱动一样,简单的服务程序可以直接当作流驱动挂到device.exe上,如果比较复杂,且想利用sevice.exe的一些增强功能的话,就挂到service.exe上
如果lz对服务的不是很了解的话,直接做成“流驱动+device.exe+上层ap控制”最方便了

这位看来很熟悉,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
有思路了:流驱动+device.exe+上层AP控制,学习了…

网友:
好贴子,是需要顶起来滴!能不能推荐点做WinCE服务开发方面的书呢?

网友:
同样不会,帮顶!希望各位大虾给个详细讲解

网友:
我结贴了,我另外做了一个应用程序,当做服务,实现我要的功能,不想弄服务了,还是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