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mShow()结果分析

楼主(2010-06-25):
求助:memShow()结果分析
在shell下使用memShow函数查看内存使用情况,无奈结果看不大懂,比方说,cumulative~alloc栏都是啥意思。。。。有没有xdjm们能看懂的,给解释下,先谢过了~
-> memShow
status bytes blocks avg block max block
-------- ------------- ---------- ---------- ----------
current
free 2330696 11 211881 1962688
alloc 1858696 4961 374 -
internal 400 2 200 -
cumulative
alloc 2240928 5419 413 -
peak
alloc 2202992 - - -
内存
current
status

网友A:
就是总计,最大最小之类的呗。

网友B:
这个没什么难理解的,就是显示你使用内存的情况,包括malloc的内存,现在的剩余可用内存,以及累积开的内存有多少等等。free 2330696 11 211881 1962688,目前剩余内存,块数,平均块大小,做大块大小。一般就只要关注当前free的字节数、malloc字节数就行,经常关注一下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吃内存。累积量cumulative我感觉用处不大,会把所有malloc(包括已经free的)一起加上,时间长了这个可能会很大。另外checkStack是比较有用的,看看各任务栈的使用情况,看看各任务的栈大小分配是不是合理。

网友C:
晓得了~谢谢 kuaidaoshaon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