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bug 调试程序出现 has exited with code 0 (0x0).

楼主:
第一次在开发板上测试就遇到这种奇怪问题...
build 已经成功,在PPC2003模拟器上也运行正常,但是接到开发板上就出现问题,程序无法打开。
用网线联调 发现output 内容如下:
Load module: /FlashDrv/My_PJtest/My_PJtest-armv4i-IngenicMedia (MIPSII)-vc8-Debug.exe
Load module: commctrl.dll
Load module: oleaut32.dll
Load module: iphlpapi.dll
Load module: ole32.dll
Load module: ws2.dll
Load module: winsock.dll
Load module: coredll.dll
Load module: aygshell.dll
Platform Type : Libra Evaluation Board
Unload module: aygshell.dll
Unload module: winsock.dll
Unload module: iphlpapi.dll
Unload module: ws2.dll
Unload module: commctrl.dll
Unload module: oleaut32.dll
Unload module: ole32.dll
The program '[22e9d8f2] /FlashDrv/My_PJtest/My_PJtest-armv4i-IngenicMedia (MIPSII)-vc8-Debug.exe' has exited with code 0 (0x0).

这是怎么回事? 是lib的问题么? 我在开发板 的Windows 目录下查看这些Dll也都存在。 是不是在 project properties 里有什么设置问题?  向各位大牛们请教了~~~

网友A:
怎么是MIPSII啊???你sdk没有选对吗?模拟器和设备上的sdk不应该一样的

网友B:
debug 调试程序出现 has exited with code 0 指程序正常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MIPSII啊???你sdk没有选对吗?模拟器和设备上的sdk不应该一样的

恩 SDK 是MIPSII ,这个没问题, 只不过我的工程output 文件命名的没有改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bug 调试程序出现 has exited with code 0 指程序正常退出。

可是没有启动 我在程序里设了断点也没停下来 就退出了

网友C:
用网线联调 ??应用程序一般不都是USB连调嘛
感觉你这要看两个方面 一个是SDK,二是 你新建工程的时候 CPU选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网线联调 ??应用程序一般不都是USB连调嘛
感觉你这要看两个方面 一个是SDK,二是 你新建工程的时候 CPU选对了吗?

恩  是可以用网线调试的
新建工程里 那里有个CPU选项啊  没看到过啊

网友:
The program '[22e9d8f2] /FlashDrv/My_PJtest/My_PJtest-armv4i-IngenicMedia (MIPSII)-vc8-Debug.exe' ???

怎么ARMV4I和MIPSSII会同时出现?两种不同的CPU啊,SDK选择正确吗?或者是这个SDK制作的时候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