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ACC.H中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ABSACC.H中的问题
#define D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
这个怎么理解啊?

网友A:
定义DBYTE 地位为0 跟平时咱们定义寄存器是一样的

网友B:
访问绝对地址的一种方式
DBYTE[0x10] = 0x12;
展开成这样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0x10] = 0x12;
可以在C程序中直接访问绝对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