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显示对话框的背景图片?

楼主:
我使用2440+wince5.0的平台,显示器的分辨率为800*480,我在对话框中使用一个800*480的256色的bmp文件作为对话框的背景图片,在OnPaint函数中将背景图片贴上,代码如下:
void CMainMenuDlg::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先绘背景
        CDC MemDC;
        CBitmap *pOldBitmap;
        MemDC.CreateCompatibleDC(&dc);
        pOldBitmap=MemDC.SelectObject(&m_BitBackground);

        dc.BitBlt(0,0,800,480,&MemDC,0,0,SRCCOPY);                        //画背景

        MemDC.SelectObject(pOldBitmap);
        MemDC.DeleteDC();
}

我并且在OnEraseBkgnd函数中直接返回,代码如下:
BOOL CMainMenuDlg::OnEraseBkgnd(CDC* pDC)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return TRUE;
        //return CDialog::OnEraseBkgnd(pDC);
}

我发现显示该对话框时,还是可以感觉到画面由上至下的刷新过程,哪位有办法对这一现象进行优化的办法?

网友:
MemDC做成一个成员变量在初次调用的时候创建,程序退出的时候销毁,以空间换时间

网友:
试验了一下,效果不明显,还是可以看到从上到下刷新的过程。

网友A:
请不要用256色的,,它并不快,
用16 位(565格式的位图)来试试,,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用256色的,,它并不快,
用16 位(565格式的位图)来试试,,应该很不错的

对的。256色的位图效果应该不会太好。
用16色的。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这是硬件板子性能的问题,软件上无法解决的

当然前提是显示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B:
使用16bit位图试验了一下,刷新比256色的位图稍慢一点。

网友:
16位,,!= 16 bit

..........

引用 网友B:
使用16bit位图试验了一下,刷新比256色的位图稍慢一点。

网友A:
我头像的网址里面有转565格式位图的工具,你可以下载一下,,但肯定不是16bit
引用 网友B:
使用16bit位图试验了一下,刷新比256色的位图稍慢一点。

网友:
如果调用系统API不能满足要求,只能考虑直接写显存啦

网友B:
WceUi能否具体一点?
我在www.wceui.cn上没有找到转565工具。

我在pudn上下载了一个rgb565程序,生成了.bxp文件,但是这个文件类型程序都不能打开;如何使用???

网友:
你到下载吧,有转565的工具

引用 网友A:
我头像的网址里面有转565格式位图的工具,你可以下载一下,,但肯定不是16bit
引用 网友B:
使用16bit位图试验了一下,刷新比256色的位图稍慢一点。

引用 网友B:
WceUi能否具体一点?
我在www.wceui.cn上没有找到转565工具。

我在pudn上下载了一个rgb565程序,生成了.bxp文件,但是这个文件类型程序都不能打开;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