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net 中串口接收数据,再保存

楼主:
我WinCE中 串口接收数据,是没40ms接收一次,一分钟往文件中存一次,用的是BinaryWrite.Write()
但是,过十分钟不到,就会少数据,接收的不全(我一次接收长度为23的数组,但会出现只有18长度的数组)!
于是,我将写文件的代码注释了以后!数据就不会丢失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我一次写的数据量太大了,还是什么原因??

对了,我的文件流是一直打开的,只有在关闭窗口的时候才关闭流。是不是这方面出问题了?
还是内存分配出现问题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写文件操作是比较慢的,应该一次尽量少写入数据,或者在串口空闲时写入。

网友:
写速度慢于串口传输速度,则在写的时候,串口有数据进来了还在写,导致这些数据没有读到

解决办法:采用双读缓冲,轮流放读数据。当一缓冲满了之后直接产生一个信号去读取。下次传输的数据放另外一个缓冲。保证没有数据漏掉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文件操作是比较慢的,应该一次尽量少写入数据,或者在串口空闲时写入。

我已经每分钟写一次数据了,但是还是出现错误!
于是,我让每1024字节,写一次,但是还是出现错误!!
搞不懂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串口不有输入,输入缓冲区吗.
读串口在一个线程中用WaitCommEvent,
WaitCommEvent(pComm->hComm, &dwEvtMask, NULL);  //阻塞
if((dwEvtMask & EV_RXCHAR) == EV_RXCHAR)
if(ReadFile(pComm->hComm, pBuffer, dwReadNum, &dwOverReadNum, &osRead) == FALSE)

网友:
最好是写的时候打开文件,写完了就关闭文件
写文件另起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