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学习从ARM7开始还是从ARM9开始,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
ARM学习从ARM7开始还是从ARM9开始,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单片机起步的那就先7再9了。不过7不要搞太久,9才是关键。

网友:
7偏硬,9偏软
但是事实都一样

网友:
arm7不支持MMU,好懂点。以后使用OS的话要arm9.

网友:
计算机方面知识了解比较多的话,直接上9吧

对操作系统没概念的话,还是从7开始比较好

网友:
多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先7还是先9,问题都不大的。现在大多公司都是9了,从7开始太慢了,浪费时间

网友A:
建议从9开始,我是从8位机,到ARM7,到ARM9走过来的。现在在学习S3C2440,跑WINCE5.0的操作系统。现在发现搞ARM7搞了那么久,真不应该。真的建议从ARM9开始。学习ARM9不跑操作系统,和学习ARM7差不多。裸机搞清了,再跑系统。但是ARM7你要想跑WINCE,LINUX就不行了。欢迎交流。

网友B:
建议从Cortext-M3开始学,这是ARM新出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从9开始,我是从8位机,到ARM7,到ARM9走过来的。现在在学习S3C2440,跑WINCE5.0的操作系统。现在发现搞ARM7搞了那么久,真不应该。真的建议从ARM9开始。学习ARM9不跑操作系统,和学习ARM7差不多。裸机搞清了,再跑系统。但是ARM7你要想跑WINCE,LINUX就不行了。欢迎交流。

我同意joyzml 说法,ARM9裸奔的时候就是完全和ARM7类似,上了wince或者linux就牛了。嘿嘿

网友:
我同样有这方面的忧虑,进来学习!幸得高手指点!

网友C:
从7开始太慢了,如果搞过单片机,努力点,从9开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7开始太慢了,如果搞过单片机,努力点,从9开始应该问题不大

up

网友:
看你想做哪类设备了,单片最容易,ARM7系列和单片差不多,多媒体、网络还是arm9

网友:
从硬件上来说,学习都没什么区别。
主要是能架的OS的不同和体现出的功能不同。

网友:
cortex是个好东西,如果想自己写驱动什么的,还是arm7的比较好,然后在学arm9

网友:
有条件的话 直接学习ARM9,上操作系统 QQ交流群94503590

网友:
1.首先建议如果做软件的话,ARM9开始就可以了,因为ARM9支持LINUX,arm7大部分都不支持,因为它没有MMU

2.ARM9因为可以跑linux或wince操作系统,所以它的应用领域要广很多;而ARM7一般只能跑UCOSII或VxWorks,ucLinux等操作系统,所以ARM7一般用于小型工控设备上,或者一般对处理器要求不高的消费类电子上,比如门禁系统等。

3.如果你是初学者,建议你看看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或许适合你,帮你解决嵌入式路上的许多疑问:http://www.armjishu.com/bbs/viewtopic.php?id=1776

网友: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
说做软件的从ARM9入手
搞硬件的从ARM7比较好
我就准备从ARM7入手了

网友:
arm9,

arm7没有mmu,在OS上差别很大。。。

网友:
看你的定位了啊 要是你做工控的话  就不需要ARM7 还是ARM9啊  要是你想偏硬的话 ARM7是个不错的选择哈,,,, 呵呵 还在这上面游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从Cortext-M3开始学,这是ARM新出的型号。

所以资源全集成在片中,外围几乎没有.易于调试.容易上手.

网友:
楼上们都讲得差不多了,该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