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wince下视频解码器

楼主(2009-06-22):
购买 wince下视频解码器
在wince下,很多视频无法播放,mp4,wmv,mpeg,avi的也有不能播放的,公司要解决这问题,花钱也可以,要是有能解决此问题的,联系我dsl000522@hotmail.com
wince
解码器
视频
WindowCE

网友A:
拿TCPMP去从新做一套UI,免费的。

网友B:
能说具体一点么 谢谢

网友C:
你Google一下TCPMP,可以找到源码的,几乎支持所有格式

网友D:
如果是dshow的话,可以移植移植一下ffdshow
TCPMP也行,不过需要换UI

网友E:
是的
TCPMP是不错的选择
但不管用什么,解码这部分都采硬件及CE的限制,虽然可以支持大部分解码,但对分辨率等还是有限制的

网友F:
恩 不管是dshow还是tcpmp都是软解码
如果芯片上面有硬件加速,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换成硬解码的

网友G:
tcpmp能在ce上跑么? 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H:
可以的 我的2410 + wince5 6410+wince6 都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