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安装驱动的问题
每次安装驱动的时候都会出现 “硬件安装”提示对话框,提示是否“仍然继续”,如何才能不让这个提示框出现?
对话框
如何
硬件

网友A:
程序没有签名就是这样。

网友B:
如何把签名提示用程序干掉?我找了好久就http://blog.eeworld.net/apoxlo/archive/2007/10/09/1816660.aspx靠谱,不过还是不算满意

网友C:
如果你是做正规的软件,应该去申请一个签名证书。

网友D:
我做的确实不是正规软件~~~,不过这个问题解决了,反汇编了下,代码很好还原。
vista下还缺实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