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wince多用户?

楼主:
如题,各用户要有自己的注册表信息和密码等信息!

网友:
超级用户要能删除和建立其他用户

网友A:
你这是要用wince来做什么产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用wince来做什么产品呀?
比如要用wince做一款手持POS,需要很多个人使用,每个人有自己的单独账户;如果非超级管理员,则进去只能进入应用程序,不显示状态栏,不能退出应用程序,超级管理员则没有该限制;或者根据登陆用户的不同,应用程序分配的权限不同;感觉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08f1350100g7u2.html
休眠前设定某个中断源为唤醒中断源,可否设置多个中断源同为唤醒中断源?
wince下电容式触摸屏多点触控能否实现?wince支持多点触控吗?
摄像头软硬件实现原理?

网友:
用应用程序区实现吧,你的需求,只靠wince系统本身不能满足。

网友:
楼上说得对,自己写个应用去实现!界面也可以做得很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用wince来做什么产品呀?
比如要用wince做一款手持POS,需要很多个人使用,每个人有自己的单独账户;如果非超级管理员,则进去只能进入应用程序,不显示状态栏,不能退出应用程序,超级管理员则没有该限制;或者根据登陆用户的不同,应用程序分配的权限不同;感觉还是很有必要的

用户管理在应用程序中实现好了,一般用户不启动explore.exe,只显示应用程序,超级用户才启动explore.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