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用什么控件显示数据

楼主:
我想在设备上对数据库中进行显示,查询等操作,但CE下不能使用datagridview控件,
请教下大家在开发时候都用什么控件或者什么方法 对数据进行数据显示和查询的操作的。

网友:
得到数据库的数据了,那么你想要用什么方式显示就什么方式显示了,可以格式化显示,也可以直接显示吧,或者直接用

网友:
一般都不用控件,自己控制显示过程

网友:
自己画吧。

网友:
ListCtrl
或ListBox
或自己画DataGrid,网上有这样的类.做出来像EXCEL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