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中校验位和校验字节的问题

楼主:
请问单片机方面每个字节的校验位怎么设置?
一帧数据的校验字节用什么算法来计算较为合理?

网友:
校验位在串口的寄存器里设置

一帧数据的校验方式根据需要选了,最简单的就是校验和,其他的如CRC、异或等。。。

网友:
不少单片机都内置crc效验模块了

如果不用串口通讯,改usb通讯,

就不用效验了,usb协议自带效验

网友:
校验位就是奇偶校验

校验字节可以自己定义 累加和 CRC等都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串口乱码问题,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纠结啊!

网友:
请问单片机方面每个字节的校验位怎么设置?

在mcu对应的串口寄存器里 设置的。

一帧数据的校验字节用什么算法来计算较为合理?

奇偶校验,CRC等,看mcu内置的是什么校验算法

网友:
一般的都是用CRC校验,这个不用疑问

网友:
位校验:有奇校验\偶样验\无校验
帧校验:和校验\CRC校验等 常用的有和校验

网友:
俺一般不用位校验,而使用块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