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扫描程序疑问

楼主:
为了节省时间,给出键盘扫描的部分代码。程序没有错。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

uchar  keyscan()
{
   uchar  scan1,scan2,keycode,j;

   P1=0xf0;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判键是否按下
   {
     delayms(30);                   //延时30ms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二次判键是否按下
     {
        P1=0x0f;
        scan2=P1;
        keycode=scan1|scan2;         //组合成键编码

        for(j=0;j<=15;j++)
        {
           if(keycode== key_code[j])  //查表得键值
           {
              key=j;
              return(key);
           }
        }
     }
   }
   else  P1=0xff;

   return (16);
}

我的疑问是:当按键按下时,不知道scan1与scan2的值。
我说说个人的理解。。。比如按下第一行第一列的键,那scan1=1110 0000 吧?scan2=0000 1111 吧?
那么keycode=scan1|scan2不就等于1110 1111 吗? 那keycode!=key_code[0](0xee)啊
哪位帮我具体分析一下当按下键时,scan1与scan2的值。
谢谢呵!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兄弟,你没讲清楚,应该是P1口组成的4X4的键盘吧,原理是先把P1的低四位置零,查询是哪一行的键被按下,再把P1的高四位置零,查询被按的键是在哪一列。因此当按下第一行第一列的键时,scan1=1110 0000 ,scan2=0000 1110 ,看看对不对。

网友:
lz用的是线反转法!

一次输出0x0f  读取scan1
一次输出0xf0  读取scan2

所以
if(scan1!=0x0f)
     scan2!=0xf0

所以lz对scan2的理解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没讲清楚,应该是P1口组成的4X4的键盘吧,原理是先把P1的低四位置零,查询是哪一行的键被按下,再把P1的高四位置零,查询被按的键是在哪一列。因此当按下第一行第一列的键时,scan1=1110 0000 ,scan2=0000 1110 ,看看对不对。

你说的对啊。我之前没说清楚。不过我现在知道了。正如你说的。当按下第一行第一列的键时,scan1=1110 0000 ,scan2=0000 1110
谢谢。过了第二天再看程序头脑就清晰多了。呵呵

网友:
回复:qq413187589
确实对scan2理解有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