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按键中断在程序启动的时候总自动进入

楼主:
为什么我的按键中断在程序启动的时候总自动进入,不是按下按键以后,而是程序一运行的时候就自动进入中断函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那你测试一下你的中断端口的电平吧,是不是一直为低。不排除硬件的问题

网友:
按键中断 用的是外部中断吧?  尝试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
硬件复位时IO口也会复位的,楼主是不是没有在电路上确定一个稳定的初始状态?如#2楼所述。

网友B:
按键中断用的方法是检测引脚的电平变化,接上拉电阻不会了,只能我们软件这里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中断用的方法是检测引脚的电平变化,接上拉电阻不会了,只能我们软件这里解决。

你可以用示波器查看。
电平变化不奇怪,你能保证复位后的电平和你初始化IO口后的电平一致吗?如果不是,跳变自然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复位时IO口也会复位的,楼主是不是没有在电路上确定一个稳定的初始状态?如#2楼所述。

不是说复位的时候I/O口是不会变的么..

网友:
估计楼主是电平中断方式,应该是初始化电平的问题,你可以给它个固定电平。或者改成沿中断方式。

网友C:
初始化时开机先设置好端口的状态再开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始化时开机先设置好端口的状态再开中断!

网友B:
问题是解决了,不过我不懂原因。我就在中断初始化那里加了个读端口的函数,为什么就不会自动进入中断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解决了,不过我不懂原因。我就在中断初始化那里加了个读端口的函数,为什么就不会自动进入中断了呢?

应该是锁存吧。。。你没锁存IO初始状态就开中断了吧。。
这个还是属于初始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