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D的分辨率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9-04-01):
关于PXA270D的分辨率的一点问题
我是在用PXA270D。。。我想更改自带的触摸屏的分辨率。现在是480*272,我想改成640*480
我在PB里面定制NK的时候。。改了PLATFORM.reg里面的一个注册表里的选项
Cx: 640
Cy: 480
然后烧入后,启动CE。。发现屏幕一直在闪动,根本无法操作。。
我想问问,如果要改分辨率,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要改的。。象我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注册表
触摸屏
分辨率
定制

网友A:
1. Study Panel Spec, check the pclk, vsync, hsync, de timing and polarity.
2. Study "Intel? PXA27x Processor Family Developer’s Manual" Chapter 7 LCD Controller to generate the timing and polarity.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需要修改的地方多了,寄存器的值要修改,驱动要修改。不是只修改一个注册表那么简单的。

网友C:
LCD驱动得改。。
看看InitLCDController()

网友D:
恩。谢谢3位。。。我是新手。。继续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