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是否可以运行aspx,或者WebService?

楼主(2009-11-30):
Wince 下是否可以运行aspx,或者WebService?
如果可以的话大概该如何入手。。。求各位前辈提点下。。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catalog中有WEB SERVER,帮助中也有文档。

网友B:
SYSGEN_WSDAPI
SYSGEN_WSDAPI_SAMPLES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曾经有用过。需要在定制系统时添加相应的组件。

网友D:
aspx页面不行,只能是html或a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