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主从设备通信速率问题

楼主:
从设备是HID设备,每次传输最大字节数为256。使用libusb-1.0.6库开发,异步IO方式。通信主要用传信令数据,每个信令包大概10字节左右。由于传输速率只与USB提交报告次数有关,故每次发送字节数越少比特率越低。现回环测试,1000个包,每个包10字节,无应答与校验,数据从发出到收回,测试得时间2.9s左右。
还是有点长啊,影响USB通信速率的因素有哪些?单从通信程序结构与HID设备配置上考虑,其他因素忽略。

网友:
用的是中断传输方式,轮询间隔改成1ms,大数据量还会死机,郁闷
轮询间隔改成3ms ,通过抓包工具,连续发送两个包的间隔要2ms左右。

网友:
对主机的回复是否及时?

网友:
To jiehunt:

     主机以单独线程运行,一个接收请求提交并请求完成(失败或成功)后,立即提交下一个请求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CPU,好像USB只能用40MHZ的通信频率.可以看看UPLL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增大了PC缓冲区,速度有提升,不过还是较慢

网友:
LZ的系统构成是什么样的?设备是HID设备,主机是Linux PC?

网友:
To Huntercao:

    是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