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关于PL2303的几个问题```

楼主:
原理图:

小菜鸟刚刚学习数字电路有几个地方怎么看都看不懂请老师们帮我解答解答 Orc谢谢了

第一个问题:
这个VDD_3V3是干什么用的啊?
第二个问题:
DM DP信号为什么要穿一个电阻啊?
第三个问题:
DP和VDD_3V3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要穿一个1.5K的电阻啊?
第四个问题:
VDD_PLL穿个104接地是为什么啊?

老师们帮我解答一下Orc 我高中的时候物理打一下瞌睡
现在数电有一点跟不上不好意思

网友A:
第一个问题,3.3V是给PL2303供电的。是从USB 5V稳压得到的。
第二个问题,电阻的作用似乎有:1保险丝 2阻抗匹配 3抗干扰
第三个问题,这个是USB规范的内容。有这个电阻设备才可以被HOST检测到
第四个问题,电源滤波的

其他我上课的时候也打瞌睡,所以以上都是瞎猜的,请高手继续作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3.3V是给PL2303供电的。是从USB 5V稳压得到的。
第二个问题,电阻的作用似乎有:1保险丝 2阻抗匹配 3抗干扰
第三个问题,这个是USB规范的内容。有这个电阻设备才可以被HOST检测到
第四个问题,电源滤波的

其他我上课的时候也打瞌睡,所以以上都是瞎猜的,请高手继续作答~~

呵呵,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第二个问题,电阻的作用 阻抗匹配
第三个问题,这个是USB规范的内容。DP接1.5K电阻上拉,是"FULL SPEED" DEVICE

网友:
首先楼主需要:明白PL2303的作用与功能。
PL2303是一款直接能够转换USB到UART的集成芯片,只需很少的外围电路就能够搭建起USB到UART的转换桥梁!大大的方便了笔记本用户!

第一个问题:
VDD_3V3是给芯片供电,且给对应的UART功能模块提供电源参考。

第二个问题:
DM DP信号连接串联电阻是为了防止信号过冲、振铃,从而保证USB信号的阻抗匹配与完整性。

第三个问题:
DP和VDD_3V3之间的上拉电阻,是为了保证USB的D+信号的高电平稳定性。

第四个问题:
加104的电容,是为了电源进行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3.3V是给PL2303供电的。是从USB 5V稳压得到的。
第二个问题,电阻的作用似乎有:1保险丝 2阻抗匹配 3抗干扰
第三个问题,这个是USB规范的内容。有这个电阻设备才可以被HOST检测到
第四个问题,电源滤波的

其他我上课的时候也打瞌睡,所以以上都是瞎猜的,请高手继续作答~~

呵呵,不错

网友:
还是eeworld 的人才多啊  哈哈

网友:
第四个问题:
VDD_PLL穿个104接地是为什么啊?

有一种电容的用法叫去耦

网友:
那VDD_PLL到底是需要输入一个电流3V3的管脚还是输出一个3V3的管脚啊? 好像我连这个都没有看懂样的
不好意思 菜鸟太菜鸟 请老师们解答一下

网友:
VDD_PLL是电源输入

网友:
PLL是锁相环电路,把晶振的12M变成48M的USB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个问题:
VDD_PLL穿个104接地是为什么啊?

有一种电容的用法叫去耦

呵呵,去耦滤波在电源处理上最常见了
一般可以在电源接入的地方
采用大电容并小电容的方式
大电容起到缓冲的作用
小电容可以提高高频特性
二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