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c51单片机的板做avr单片机开发可以么?

楼主:
刚学单片机,想问下如果c51单片机上面芯片是stc的,如果换成avr的可以做avr单片机开发么?
如果不可以的话,给个建议,学哪个单片机好,avr还是c51

网友A:
好像不行.........两个都学有困难么? 那就学5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两个都学有困难么? 那就学51吧

问题是要买两个板,  money问题o(∩_∩)o...

网友:
不可以,因为51和avr单片机的IO和电源的引脚都不同。但是你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的话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买的是51的开发板,如果你想学avr的时候可以再买块avr的单片机装在IC座上,然后用导线连接开发板。

网友:
愿意花时间弄得话就根据电路图飞线,但这样的话就会把板子弄坏掉了,如果没有特殊的非要学avr的必要的话,学51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STC51或52的学习板,可以使用avr的8515,管脚基本一致,只要根据功能改个别几条线就行

网友:
偶的开发板是51,AVR两用的,是设计的时候就兼顾到了,所以不用飞线,不过没必要两个一起学习,学会51了AVR也就是手到擒来了,呵呵

网友:
51和AVR不兼容。的啊

网友:
真的可以的,做个AVR转接板就可以了,这上图太难,就不上图了,是我以前买我们一个校友做的

网友B:
有什么大区别么, 自己搭建一个avr平台 需要什么器件,差不多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大区别么, 自己搭建一个avr平台 需要什么器件,差不多多少钱

面包板,芯片,加上并口ISP下载线,50元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大区别么, 自己搭建一个avr平台 需要什么器件,差不多多少钱

要是还没入门,又没特殊需要还是51开始学起好,太贪了容易产生挫折,打击自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大区别么, 自己搭建一个avr平台 需要什么器件,差不多多少钱

要是还没入门,又没特殊需要还是51开始学起好,太贪了容易产生挫折,打击自信心~

今年大三,学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下学期学嵌入式,想在寒假熟悉下单片机,

网友:
什么学校的?
嵌入式还有课程么?

网友:
我见过有这样的板子  插上51的也可以 插上AVR的单片机也可以,好像是伟纳电子的开发板,如果需要 可以查查

网友:
一般情况下,51和avr的学习板都不兼容
不过也有特殊的,就是人家在制作学习板的时候做了特别的处理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先深入学一样,学好后可以触类旁通,比较推荐。至于想一块板上学两种,那就飞吧,不是厂家帮你飞好,就是你自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