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的中文界面和activesync冲突?

楼主:
以前都是用英文界面的ce6,一直没什么问题,这几天把界面改成了中文,结果就发现activesync无法连接成功,只要把usb fuction口和pc连接后,不但activesync无法连接,而且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也会变得非常慢(但是在串口调试软件上有插入usb fuction的提示)。到目前为止只发现有这个问题,其它比如说在usb host上接鼠标接u盘都使用正常。

这个现象只有在使用中文界面时才会出现,在使用英文界面时就没问题,包括使用英文界面但加入了中文支持也没问题。我用的是ATMEL 9261开发板+ATMEL官方的ce6 1.0.3 bsp。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个冲突吧,在几个平台上都用中文的WinCE6+同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怀疑还是组件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还是看看你其它地方有没有更改过吧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再用原版未做任何改动的bsp编一个尽量小的系统试试。

网友:
把链接设备删除了,再重新连一次看看,在同步工具的菜单里删吧,今天用自己的电脑,不知道是从哪去删除了

网友:
用WinCE 6.0这么长时间,没发现它与Active Sync 4.5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我们用AT91SAM9263芯片,跑WincE6.0 ,一直配置的中文,没有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
恩,CE6.0中文系统可以连接Active Sync 4.5.
你重新安装下 Active Sync 4.5,试下看看

网友:
同步连上 速度慢 我倒是碰到过几次 ~~~~~但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