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显示gif动画

楼主(2009-12-01):
单片机显示gif动画
不知有哪位弄过,在LED屏幕上显示gif动画的项目,现在准备弄这个,但还没什么思路,之前已经通过PC读取BMP位图数据用串口发送给单片机,能够在LED上正常显示,现在我知道应该是要将gif动画进行解码,解码之后发给单片机,但是单片机怎么来正常显示这个gif图片呢?
解码
LED屏幕
gif动画

网友A:
估计只要一幅一幅图像的连续显示就好了吧。

网友B:
这个帖子值得关注。
顶一下。

网友C:
这个需要看你需要显示多少帧的动画;
如果 帧数少,MCU的储存空间能完全放得下, 就直接每一帧设置成一个图片;
然后MCU定时刷新每一帧,这样就能很好得实现这个动画啦。
每一帧的时间间隔,需要根据实际调测决定,这样才能到最优。

网友D:
这个帧数高不到哪去

网友E:
单片机显示的方式,根据所用屏幕的不同而不同,需要查显示的芯片资料

网友F:
好像不太好搞~~~~~~~~

网友G:
那就吧gif动画装换为多幅bmp图,然后逐副图像进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