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串口接收速度(间隔10到20ms接收一个数据包)

楼主:
如何提高串口接收速度(间隔10到20ms接收一个数据包)

目前,我的程序只能做到间隔35ms接收一次数据。(传输线路很短,不会丢数据)

具体操作:
1)发送命令
2)延时35ms
3)接收数据(350字节,对方传输速度很快,它需要加延时,我才能在电脑上正常接收(否则死机),但是延时很短,可以忽略不计)。

在此,我没有采用异步等待方式接收,因为我想确定接收一贞数据需要多长时间。

35ms是否已经是一个极限,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由于操作系统或是串口驱动造成的,做过的帮忙分析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降到10到20ms之间。

补充在用30ms时,有时只能接收272字节。

网友:
提高中断响应速度。
FIFO触发设定深度设置成最大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样。

网友:
中断是把双刃剑,强悍。。。

网友:
这就是说要改驱动吗?

刚才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115200的速率,一秒钟传送115200/11 =10472字节。(这里11=8+3个异步控制位)
那么10ms就是104字节, 30ms就是312字节。

现在我用35ms能够稳定正常接收350字节,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逼近极限值?

网友:
哦,错了,应该是115200字节/秒。

网友:
刚才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115200的速率,一秒钟传送115200/11 =10472字节。(这里11=8+3个异步控制位)
那么10ms就是104字节, 30ms就是312字节。

现在我用35ms能够稳定正常接收350字节,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逼近极限

还有这样算的啊?汗

网友:
在串行通信中,用 " 波特率 " 来描述数据的传输速率.所谓波特率,即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其单位为 bps ( bits per second ).它是衡量串行数据速度快慢的重要指标.有时也用 " 位周期 " 来表示传输速率,位周期是波特率的倒数.国际上规定了一个标准波特率系列: 110 、 300 、 600 、 1200 、 1800 、 2400 、 4800 、 9600 、 14.4Kbps 、 19.2Kbps 、 28.8Kbps 、 33.6Kbps 、 56Kbps . 例如: 9600bps ,指每秒传送 9600 位,包含字符的数位和其它必须的数位,如奇偶校验位等. 大多数串行接口电路的接收波特率和发送波特率可以分别设置,但接收方的接收波特率必须与发送方的发送波特率相同.通信线上所传输的字符数据(代码)是逐为位传送的, 1 个字符由若干位组成,因此每秒钟所传输的字符数(字符速率)和波特率是两种概念.在串行通信中,所说的传输速率是指波特率,而不是指字符速率,它们两者的关系是:假如在异步串行通信中,传送一个字符,包括 11 位(其中有一个起始位, 8 个数据位, 2 个停止位)

115200的速率,一秒钟传送115200/11 =10472字节
那么10ms就是104字节, 35ms就是字节364。

这里115200时波特率还是字符率?
我觉得应该是波特率吧。

所以是不是改不改中断,这个值已经就是一个极限了??

网友:
你算的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