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

楼主:
刚刚脑子不对,居然发帖发错了。

问题是这样的,我在X86平台下,定制WINCE5.0,现在准备添加串口的驱动,可是具体的方法我不是很清楚,我在网上搜索了下,很乱,好像要改注册表之类的文件,请问,各位大侠可以详细指点下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该怎么测试是否添加了串口驱动呢?如果是串口调试工具的话,那不是没定制一次,都需要到处SDK,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驱动如果加载成功的话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目录下应该有吧?我也是正在学习,只是来讨论一下,呵呵
如何找到这个目录呢?
我用的是WinCE5.0,等系统成功启动后,打开  我的设备---Windows----regedit.exe,找相应目录即可。

网友:
void  CreateReg()
{
        HKEY  hKey;
        if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_T("\\Drivers\\BuiltIn") ,0, 0, &hKey) == ERROR_SUCCESS)
        {
                HKEY  hTMKey;
                DWORD dW = 0;
                if (RegCreateKeyEx(hKey, _T("XXXXX"),0,
                        REG_NONE,REG_OPTION_NON_VOLATILE, KEY_WRITE|KEY_READ, NULL,
                        &hTMKey, &dW) == ERROR_SUCCESS)
                {
                        TCHAR szPrefix[] = _T("XXX");
                        TCHAR szDllPath[] = _T("XXXXX.dll");

                        long j = RegSetValueEx(hTMKey,_T("Prefix"),0,REG_SZ,(LPBYTE)szPrefix,sizeof(szPrefix));
                        j = RegSetValueEx(hTMKey,_T("Dll"),0,REG_SZ,(LPBYTE)szDllPath,sizeof(szDllPath));

                        DWORD dOrder = 0;
                        j = RegSetValueEx(hTMKey,_T("Order"),0,REG_DWORD,(LPBYTE)&dOrder,sizeof(dOrder));

                        DWORD dIndex = 1;
                        j = RegSetValueEx(hTMKey,_T("Index"),0,REG_DWORD,(LPBYTE)&dIndex,sizeof(dIndex));

                }
                RegFlushKey(hKey);
                RegCloseKey(hKey);
        }
}
                        HandleDriver = ActivateDeviceEx(_T("\\Drivers\\BuiltIn\\XXXXX"), NULL, 0, NULL);
                        if (HandleDriv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MessageBox(NULL, _T("ActivateDeviceEx fail."), NULL, MB_TOPMOST);
                        else
                                MessageBox(NULL, _T("ActivateDeviceEx success."), NULL, MB_TOPMOST);

一个简单的流驱动。。  省略了 copy dll到windows目录下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