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用IImagingFactory将rgb565的bmp转成jpg

楼主(2010-01-20):
wince下用IImagingFactory将rgb565的bmp转成jpg
IImagingFactory将rgb555的bmp数据保存成jpg文件时是成功的,rgb565的话就会出错,是不是不支持565格式?
wince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rgb565的bmp格式是我参考网上的资料和photoshop做的,bmpInfo.biCompression=BI_BITFIELDS,调色板的位置放了4个dword掩码,前三个是正常的f800,7e0,1f,最后一个是0。这是参考ps产生出来的照做的。我试过只放3个dword掩码,也不行。
奇怪的是acdsee打不开这样的565bmp文件,photoshop可以,不管是3个掩码还是4个掩码都是如此。

网友B:
又找了下,发现jpeglib只支持8位和24位的bmp转jpg,16位直接就不支持,难道真的只能自己先转rgb格式吗?没有一个库能支持直接转的?

网友C:
PHOTOSHOP可以生成 565的BMP的

网友D:
楼主,有错误提示信息没?我好像没看到哦…

网友E(2010-02-24):
IImageDecoder *pImageDecoder = NULL;
...
for(;;)
{
//解码,555的可以,565的失败
hr = pImageDecoder->Decode();
if (E_PENDING == hr)
{
//555格式可以到这里
Sleep(500);
}
else if (FAILED(hr))
{ //565就失败了
pImageDecoder->EndDecode(hr);
goto finish;
}
else
{
//解码成功
break;
}
}

网友F:
mark
怀疑2种可能:
1.编解码器不支持565,
2.文件格式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