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物理地址映射虚拟地址错误

楼主:
地址映射错误。报错如下:
ERROR: C:\WINCE600\PLATFORM\SBC8100\SRC\DRIVERS\TOUCH\.\touchscreen.cpp line 182
: For PRCMregs: VirtualAlloc failed!

物理地址映射虚拟地址程序如下:为什么其他的没有问题,就v_pPRCMregs寄存器映射出错?
TSP_RegAlloc(PVOID addr, INT sz)
{
        PVOID reg;

        reg = (PVOID)VirtualAlloc(0, sz,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reg)
        {
                if (!VirtualCopy(reg, (PVOID)((UINT32)addr >> 8), sz,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
                        VirtualFree(reg, 0, MEM_RELEASE);
                        reg = NULL;
                }
        }

        return reg;
}

/////////////////////////////////////////////////////////////////////////////////////////////////////////////
v_pIOPregs = (volatile OMAP_GPIO_REGS *)TSP_RegAlloc((PVOID)OMAP_GPIO6_REGS_PA, sizeof(OMAP_GPIO_REGS));////2
                if (v_pIOP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 VirtualAlloc failed!\r\n")));
                        break;
                }

                v_pIICPregs = (volatile OMAP_I2C_REGS *)TSP_RegAlloc((PVOID)OMAP_I2C3_REGS_PA, sizeof(OMAP_I2C_REGS));        /////////2
                if (v_pIICP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ICregs: VirtualAlloc failed!\r\n")));
                    break;
                }

                v_pINTregs = (volatile OMAP_INTC_MPU_REGS *)TSP_RegAlloc((PVOID)OMAP_INTC_MPU_REGS_PA, sizeof(OMAP_INTC_MPU_REGS));
                if (v_pADC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NTregs: VirtualAlloc failed!\r\n")));
                    break;
                }

                v_pPRCMregs = (volatile OMAP_PRCM_CORE_CM_REGS *)TSP_RegAlloc((PVOID)OMAP_PRCM_CORE_CM_REGS_PA, sizeof(OMAP_PRCM_CORE_CM_REGS));/////////2
                if (v_pPRCM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PRCMregs: VirtualAlloc failed!\r\n")));
                    break;
                }

OMAP_PRCM_CORE_CM_REGS结构为: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unsigned int CM_FCLKEN1_CORE;            // offset 0x0000
    unsigned int zzzReserved00[1];           // offset 0x0004
    unsigned int CM_FCLKEN3_CORE;            // offset 0x0008
    unsigned int zzzReserved01[1];

    unsigned int CM_ICLKEN1_CORE;            // offset 0x0010
    unsigned int CM_ICLKEN2_CORE;            // offset 0x0014
    unsigned int CM_ICLKEN3_CORE;            // offset 0x0018
    unsigned int zzzReserved02[1];

    unsigned int CM_IDLEST1_CORE;            // offset 0x0020
    unsigned int CM_IDLEST2_CORE;            // offset 0x0024
    unsigned int CM_IDLEST3_CORE;            // offset 0x0028
    unsigned int zzzReserved03[1];

    unsigned int CM_AUTOIDLE1_CORE;          // offset 0x0030
    unsigned int CM_AUTOIDLE2_CORE;          // offset 0x0034
    unsigned int CM_AUTOIDLE3_CORE;          // offset 0x0038
    unsigned int zzzReserved04[1];

    unsigned int CM_CLKSEL_CORE;             // offset 0x0040
    unsigned int zzzReserved05[1];           // offset 0x0044
    unsigned int CM_CLKSTCTRL_CORE;          // offset 0x0048
    unsigned int CM_CLKSTST_CORE;            // offset 0x004C

} OMAP_PRCM_CORE_CM_REGS;

网友:
映射表中有关于OMAP_PRCM_CORE_CM_REGS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吗?

网友:
看不出啥猫腻,找个类似成功的例子对比一下。

网友A:
是编译时出的错,还是执行时呢?

网友:
楼主GetlastError看看error code是多少?

看上去貌似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射表中有关于OMAP_PRCM_CORE_CM_REGS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吗?

我是楼主。你所说的映射表是指?m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时出的错,还是执行时呢?

我是楼主。是执行的时候报错。编译链接都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射表中有关于OMAP_PRCM_CORE_CM_REGS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吗?

VirtualAlloc不是动态分配吗,需要在映射表中设置吗.Veabol大侠能不能
说得详细点.

这个问题不错, 关注中.......

网友A:
很可能是OMAP_PRCM_CORE_CM_REGS_PA的问题,
请楼主确认一下该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OMAP_PRCM_CORE_CM_REGS_PA的问题,
请楼主确认一下该值。

我是楼主。

base_reg_h文件中:

#define OMAP_PRCM_CORE_CM_REGS_PA               0x48004A00
#define OMAP_PRCM_CORE_CM_REGS_SIZE             0x00000100

datasheet中定义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