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问题,希望各位大哥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我弄了一个温度传感器
怎么就显示85读不出温度值!
郁闷啊!
还有我的VCC,GND怎么不能和单片机实验板的VCC,GND接呢?
一接就短路啊?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P3^2;
sbit DQ=P3^7;//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N=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code str1[]={"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dula=0;
wela=0;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wr_com(0xc0);
display(str2);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_com(0xc0);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c1);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c2);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c3);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c4);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c5);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
}

网友:
还有我的VCC,GND怎么不能和单片机实验板的VCC,GND接呢?
一接就短路啊?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你查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
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你检查了没?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的18b20坏了!

网友:
*描述:
                                                 ___________
                                                |   DS18B20 |
       |                                         -----------
单片机 |                                           |   |   |
       |---P3.1(DQ)------------------------------------|
-------|

说明:系统主时钟用8M。
       DS18B20用3.3V供电,DQ脚连一个2K电阻到Vcc.
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连错。

网友:
如果不是用单独供电的,而是用总线“偷电”方式,刚18B20就是VCC和GND短路的。这种方式时序不一样,比较长,看资料。

网友:
我用的也有这个情况
一上电VCC和GND就短起来了

网友:
我的调试OK了,原来是接反了
LZ检查一下是不是接反了,DATASHEET上标的脚是从下面往上面看的,注意

网友:
程序,他们产品公司的网站上有,c程序,很好用的

网友: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做设计还是要细心和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