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USB连接问题

楼主:
刚做回来一套2440的板子,wince系统烧写,启动正常。
可是进了系统后,不管我插没插usb连接线,一直出现usb正在连接主机!!! 串口打印信息: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
…………………………不停的出现
郁闷死了,弄了两天了,不知道哪里问题啊。。。。
用usb下载都是好的,不过发现一个问题,系统启动后时间一直是00:00!!请好心人帮忙啊啊

网友:
AUTORAS撒东西,禁用掉吧

网友:
另外我得这个程序在其它2440板子上都是好的,硬件方面能影响usb连接的会是哪些东西 、?

网友:
没人帮忙呀

网友:
重复出现: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对话框也是不停的弹出来 。。。。

网友:
会不会是usb detect信号出现了问题

网友:
usb连接也是一种ras连接吧,AUTORAS?貌似这个东西是开机自动启动的?

网友:
硬件上就D+和D-接了上拉和下拉电阻,在我不插usb线缆的时候,也不停的出现那对话框
在插上usb线缆后,可以连接到pc,不过就几秒钟又断掉了

是开机自启动的吧,不过应该一直在检测usb信号。。。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了,不过usb硬件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
嗯 ,可能是干扰原因了,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