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PMP问题

楼主:
我用的掌微A4的方案,编译的TCPMP在CE 5.0上面播放没问题,但是在CE6上面总是出现致命错误,无论DirectDraw还是GDI方式都会出现错误(播放mp3是第二次打开程序时出错)
但是调试时没有办法跟踪到具体代码,咨询一下有经验的大侠,能指点一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没试过呢,难道CE6上面改了API吗

网友:
我也是一样问题...虽然ce5.0没有测试,但我在wm上面跑没有问题.
在ce6.0上面只要成功一次.那么以后就肯定成功,但只要不成功就很多次不成功,
crash.txt 或者是致命错误需要关闭之类的话.

我是用VS2005编译的.发觉默认的工程里面的c++和link设置有点不一样.
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哦,对了.我今天跟了错误是在XXX_pack 跟pcm有关的地方,但我想这应该和OS有关.那些代码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qq:626687931
你那边有什么见解,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碰到的问题类似,编译都没问题,一旦运行起来要么启动时就出错,要么不出错,再启动时出错,VS2005我编译都通过了,用eVC也编译了.

感觉应该不是API的问题,目前怀疑2个地方,1是可能刚好几个线程调用的时机不一致导致的冲突,2是内存分配上的问题。

网友:
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已经解决了类似问题,但是那个帖子的解决办法没看到,希望高手指点,
若此问题解决另外再开贴送200分。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几个月了,唉能力太弱,问题现像是打audio用waveout时,百分之七八十的机率crash掉,如果关闭waveout就很好。video有时在全屏播放时也会显示不出来,我是用gdi渲染的。跟踪到了当掉的地方是第一次dyncode动态建码后,pcm 中调用动态建码来输出wave时就挂了。谁来救救我呀。

网友:
每天帮顶一次。

网友:
不知各位有没有解决此问题,有的话,请指点为,谢谢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