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在execute xxx.exe时出现问题

楼主:
现在我在evc下build没有问题,就是execute的时候会出现如下错误:
"Access denied or unable to locate some local and remote output files. Pleas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build your project."
我尝试了一些方法:
1.按ctrl+F5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按F5时就可以进去,有什么区别吗?
2.在project-setting-Debug-Download directory中设置成\my documents,再按ctrl+F5成功了一次,以后再想这样还会
出现如上错误,为什么?
3.Helloworld在这个SDK上execute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但是MFC程序在这个SDK上就会出现如上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该SDK未包含MFC的支持库。Debug时会将依赖库下载进去所以没问题。直接run时找不到依赖库会出错。
你编译时选择Static链接,将MFC的依赖库绑定到程序中,应该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我的SDK包含了MFC的支持库。

网友A:
之前SDK未包含MFC的支持库时,连编译都通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SDK未包含MFC的支持库时,连编译都通不过。

是的,没有MFC编译是通不过的

能运行一次、第二次不能运行,说明可能是应用未正常退出

用进程查看工具看看应用在退出后是否仍然有进程在运行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进程的问题,我所说的第一次就是将Download directory中设置成\my documents以后运行,好,成功了这一次。以后再重新开机,再运行还是不行。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能按F5让它进去。

网友:
你先用模拟环境下的SDK试试一些程序,如果正常,就在加载现在的SDK.
另外evc的sp4补丁装了没

网友:
我之前有用hello world在standard sdk试过,可以。
但是我要用mfc,我就自己pb导出了现在的sdk,运行以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sp4补丁装了。

网友:
修改\"project settings\"中的\"download directory\"为\"\\my documents\",
在模拟环境下试试程序

网友:
我就是在模拟器上调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你的问题提示说找不到local或remote文件,说明可能路径不对!按8楼设置一下

网友:
我就是将Download directory中设置成\my documents的啊,和八楼的有什么区别吗?你的\有点多,我都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