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phi 7 写的dll能在WinCE5.0上跑吗?调用dll的程 ...

楼主(2009-02-10):
请问delphi 7 写的dll能在WinCE5.0上跑吗?调用dll的程序是c#(.net 2.0)写的
如题。
先谢谢了!
程序
WindowCE

网友A:
这个不行的。

网友B:
程序支持的CPU体系结构不同,你的DLL估计是X86的,所以肯定不行

网友C:
delphi的编译器是x86的,嵌入式一般是arm的构架,cpu都不同,肯定不能跑

网友D:
delphi7不行,用.net版本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