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中断向量表动态配置的讨论

楼主:
     一般32位ARM嵌入式系统的中断向量表是程序编译前设置好的。在编写32位ARM嵌入式系统的中断服务程序、设置和修改ARM体系结构的中断向量表时,常感到相当麻烦,不得不修改汇编代码,对不喜欢使用汇编代码编程的程序员尤其如此。当需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动态修改中断向量的程序时会感到更为不便,不得不增加很多分支处理指令才能实现。

     了解中断向量表动态配置的朋友们,不妨在这里讨论一下。
实现思路是如何的?

我先在这里贴一篇文章,希望后面讨论的朋友可以围绕这个思路讨论。

文章链接:

相同的文章就不要重复拷贝了。

网友:
俺博客有一些,我也翻译了一段,请去搜索之。

网友A:
我搜遍了,没有发现,太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搜遍了,没有发现,太阳的!!

如果我找出来呢,我有必要骗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搜遍了,没有发现,太阳的!!

不敢说好,但是至少有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5/3597175.aspx

网友A:
楼上,很感谢你这么热心提供帮助。

我看了你提供的链接,是关于中断向量的一点基本知识,这方面的资料我有很多。

我在这里发贴的题目是中断向量表的动态配置,这里涉及到较多内容,不是那篇文章能讲清楚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很感谢你这么热心提供帮助。

我看了你提供的链接,是关于中断向量的一点基本知识,这方面的资料我有很多。

我在这里发贴的题目是中断向量表的动态配置,这里涉及到较多内容,不是那篇文章能讲清楚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你指的是把中断向量表放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需要做个映射的,在2440 eboot中就是这么做了。
nboot有中断向量表,eboot也有,搞的蛮精妙的。

网友:
多谢参与讨论。

终于被我搞定了。

成功搞定一个芯片放置多个工程代码,随意切换执行任一区域代码,相互独立,互不依赖,中断处理向量表动态配置,中断处理函数可任意放置。

就好像一台PC机又装WIN2K,又装WINXP,还能运行LINUX一样,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参与讨论。

终于被我搞定了。

成功搞定一个芯片放置多个工程代码,随意切换执行任一区域代码,相互独立,互不依赖,中断处理向量表动态配置,中断处理函数可任意放置。

就好像一台PC机又装WIN2K,又装WINXP,还能运行LINUX一样,爽啊。

最好写个博客,给广大IT人士学习提高一下呗,如果不是涉及保密协议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