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dm642的高手,dm642 无法从flash 启动的问题

楼主:
小弟仿ti开发板自己做的板子,1块插上boot_mode0/boot_mode1跳线后可以顺利从flash中启动,而另外一块板子就无法启动阿,请问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什么原因阿?

网友:
一块单板好用,另外一块却不行? 对吗?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首先检测不好用单板的焊接,首先人眼看看有些地方是否存在虚焊 或者短路,
用万用表测试下,如果电源与地没短路,则上电,测试系统的电源是否都正确?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焊接或者电源有问题,

网友A:
电源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地方的焊接就找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地方的焊接就找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很费事。
楼主确认单板各大IC的供电都正确了?
如果确认啦,接着需要确认 所有时钟都有,既是所有晶振都 启振了吗?

网友:
时钟,电源都确认了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