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File一直失败

楼主:
我用串口发AT命令给GSM模块,端口可以打开,但是就是WriteFile失败,ReadFile没有失败
void CCeSerial::Senddata(BYTE *psendbuf, DWORD length)
{
        DWORD dwactlen;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AfxMessageBox(_T("The port isn't opened now!"));
                return;
        }

        BOOL ret=WriteFile(m_hComm, psendbuf, length, &dwactlen, NULL);
        if(ret==FALSE)
        {
                AfxMessageBox(_T("写数据失败"));

打开端口我是这样的,并且设了DCB和COMMTIMEOUTS
HANDLE=m_hComm = CreateFile(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我的读数是创建一个线程读的,ReadFile没有失败
BOOL fReadState = ReadFile(pCeSerial->m_hComm, recvBuf, 256, &dwLength, NULL);

if(!fReadState)

{
AfxMessageBox(_T("无法读取数据!"));

为什么打开了端口,可以读,但是不能写呢,是不是GSM模块的线没接好,还是定制的系统有问题呢?
为什么打开了端口,可以读,但是不能写呢,是不是GSM模块的线没接好,还是定制的系统有问题呢?
为什么打开了端口,可以读,但是不能写呢,是不是GSM模块的线没接好,还是定制的系统有问题呢?

网友:
Return Values

Nonzero indicates success. Zero indicates failure. To get extended error information, call GetLastError.

看看 GetLastError 的返回值。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

网友A:
我查看了CreateFile返回的句柄,是0x2FADFFC2,不为空

在WreteFile那里我调用GetLastError,得到的错误号是〖6〗-句柄无效

网友:
把你的CreateFile的代码 贴上来
   里面加GENERIC_WRITE 了吗 ?

网友:
lz你大概同一句柄,在2个线程使用了吧?

如果不是overlapped方式,好像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CreateFile返回的句柄,是0x2FADFFC2,不为空

在WreteFile那里我调用GetLastError,得到的错误号是〖6〗-句柄无效

那你就看看WriteFile()时,m_hComm还是不是0x2FADFF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