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usb BULK传输问题 求助!

楼主:
    我使用A4的USBotg的驱动,分别在host和device中都加上了wince usb printer 的client驱动,但是发现两台机器间发生数据时非常慢,我在host端发送2M的数据花了70秒钟,郁闷啊,不知道为什么?
    两台机器都是空闲的只做USB数据传输,这样的速度更高速设备是两个数量级啊?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大侠指教下!

网友A:
这个,没有代码,也不知道你的做法,如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代码,也不知道你的做法,如何帮你。

代码就是Ce 自己的Public目录下的host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PRINTER

device:D:\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UFNPRN
我没有做什么大的修改
Yashi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现在改了一下程序,发送2M数据只有1.6秒左右了,不过还是不正常的啊,
正常情况下高速的,估计是400mS左右吧,嗨,继续找原因啊。
不知道会不会是在FULL speed下运行的, FULL speed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

网友:
不知道wince上有没有什么工具,像电脑上USBDVIEW一样,运行后就能看到连接设备的情况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问题是出在BUFF大小的设置上,微软提供的程序设置buff大小不够。我把它改大就正常了

网友:
你好,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我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