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数 转换如何实现?

楼主:
正在做一个探测装置,需要将电流或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在PC机上输出,请问达人们这个如何实现。越具体越好,或者推荐几本好书! 谢谢啦~~

网友A:
用模数转换芯片ADC08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模数转换芯片ADC0809

恩 谢谢啦~  希望能有更具体的答案!

网友:
具体看你要探测什么东东,很多领域的探测都有专用的传感器,用AD芯片比较麻烦
不过,如果没有的话,只能用AD芯片来做了
选择AD芯片的时候,主要看你需要多少的精度(8位、10位、12位还是更高)

网友:
楼主要求精度多少,技术指标,这样才能方便选择AD.要求不高的单片机自带的AD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采用单片机自带AD 都可尝试下。
另外还可以用单片机的UART--RS232,实现串口与PC通讯。

楼主去买本单片机的书,上面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例子,

自己搜索下,也应该能找到。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先去研究下单片机的书~~

网友:
再看看模电,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只是将电流或者电压信号转为数字信号传给PC的话,就用A/D和单片机就成了
要求不是很高就用单片机自带的A/D,
要求好点就赵本数据转换器的选型手册(TI、ADI、MAXIM等都可以)
按照需要找合适的A/D,再找本单片机的书,看下A/D与单片机的接口以及与PC的通信

如果你是指整个方案的话
还是要看你探测的是什么,选合适的传感器后,考虑信号的强弱什么的,太弱的话估计要加前置放大才可以

网友:
随便找个单片机书上都有你需要的

网友:
那就要看你测量的什么信号了,有电压和电流两种模数转换,meg16内置AD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0位精度,采样频率大约12K左右,8位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0K左右,具体的话你可以看他的Datasheet,一半的单片机应该都有AD功能

网友:
谢谢大家了! 第一次来这个论坛,大家都很热心而且说的都很有用